[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24-04-11):
项目使用的是tsmc18工艺,在跑lvs时,发现在打开了RE(Capacitors with POS and NEG pins tied together)这个开关后,还是不能过滤掉两端接一起的cfmom电容(symbol如下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3端器件的原因?

cfmom

cfm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tsmc22工艺中的cfmom_2t试了下,也不行。所以和器件端口数没有关系。simc22的可以。还请帮忙看下是什 ...

没用过这两个工艺,但是应该是文档提取方式不同,tsmc 应该是没有把cfmom指定成电容类型,所以没有过滤,应该要加一句话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之类的东西,你可以对比一下两家工艺。

楼主:
试了下tsmc22工艺中cfmom_2t的,也不能过滤,所以和3端没有关系。simc22的是可以的。还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刚才用tsmc22工艺中的cfmom_2t试了下,也不行。所以和器件端口数没有关系。simc22的可以。还请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tsmc22工艺中的cfmom_2t试了下,也不行。所以和器件端口数没有关系。simc22的可以。还请帮忙看下是什 ...

没用过这两个工艺,但是问题应该是两个工艺的提取不同,tsmc应该是没有指定cfmom 为电容类型所以过滤不起作用,你可以对比一下两家工艺里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的语句看看。

网友B:
试试LVS FILTER UNUSED CAPACITORS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LVS FILTER UNUSED CAPACITORS  YES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两个工艺,但是应该是文档提取方式不同,tsmc 应该是没有把cfmom指定成电容类型,所以没有过滤, ...

谢谢指教,已解决。请问下哪里可以查看待定工艺下哪些器件定义成了标准器件(例如MN、MP、C等),哪些又没有定义成标准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已解决。请问下哪里可以查看待定工艺下哪些器件定义成了标准器件(例如MN、MP、C等),哪些又 ...

我做过工艺里没有发现过你说的这种文档,一般只有去lvs文件中查看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工艺里没有发现过你说的这种文档,一般只有去lvs文件中查看才能知道。 ...

多谢指教

网友C:
楼主   为啥我这边还是没法过滤掉dummy电容啊 我用的mim电容  在lvs rule里是这样写的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mimcap_2p0_sin   勾选了RE  LVS还是报dumm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为啥我这边还是没法过滤掉dummy电容啊 我用的mim电容  在lvs rule里是这样写的 LVS DEVICE TYPE CAP ...

后面加是[POS=PLUS NEG=MINUS]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加是试试

谢谢楼主  已经解决   不过mim电容我填的是BOT和TOP  填PLUS 和MINUS  load rule的时候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