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下级板采样,采样保持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4-04-11):
如果采用下级板采样(全采样)的方式,那么每一个电容都需要配一个采样开关,如果我们要跑采样保持电路的有效位数的话,是按照各个电容和开关去分别跑吗?这样的话单位电容的取值岂不是会非常大。如果不是的话,请问该怎么去确定采样保持开关的设计是否合理呢?

网友:
设计的时候都是成比例的,不用分别跑,跑一个就行,这根单位电容取值没啥关系,电容值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
单位电容根据mismatch和noise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