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L电路,输出挂2pF寄生,电路驱动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11):
输入信号为8GHz的数字信号。高频下,电路寄生大如何处理?

电路TB

电路TB

电路TB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CML结构图

未带寄生输出

未带寄生输出

未带寄生CML输出

带寄生后输出

带寄生后输出

带2pF寄生后CML输出,这里的最终输出是(OUTN和OUTP)幅度100mV,信号质量很差。

2pF的寄生是考虑PAD的寄生以及线的寄生。目前看论坛以及paper都是后接AC耦合,好像没有接寄生情况,或者寄生接300fF左右。没有见到像接2pF这么大,以及频率在8GHz下的情况,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总感觉自己的电路怪怪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2pF寄生参数?这也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F寄生参数?这也太夸张了吧

是的,请教一下,tsmc 40nm工艺下,对于高频信号输出的PAD,其寄生电容一般多大?

楼主:
输出寄生降到800fF了,但是在8GHz频率下,输出上升沿27ps,下降沿10ps,差分管关闭下,电容上注入电荷比较慢,所以上升沿时间太长,怎么解决?我尝试用电容中合的方式,但几乎没有什么改善。想用互锁去强行拉高,但是由于采用DC耦合,CML输出电压0.4-1.05V,输出电压不是高低电平,所以互锁机制没有达成。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