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射频PLL芯片(10GHz)如何测试输出波形呢?需要在输出端加什么电路呢?

楼主(2024-04-11):
请问射频PLL芯片(10GHz)如何测试输出波形呢?需要在输出端加什么电路呢?PLL是用作时钟的,重点是时域抖动。测时域抖动通常是使用对相位噪声积分的方法,请问PLL如何进行测试呢?直接用频谱分析仪接PLL的PAD吗?这样会对电路造成什么影响呢?要不要加隔离电路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做过射频的测试,好奇

网友A:
频谱仪一般是50欧姆输入,看看和你的PLL输出是否匹配吧。要不然频谱仪配一个一个高阻探头?频谱仪器最好输入信号别有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一般是50欧姆输入,看看和你的PLL输出是否匹配吧。要不然频谱仪配一个一个高阻探头?频谱仪器最好输 ...

您的意思是在需要测试波形的地方都要做50欧姆的输出匹配对吧

网友B:
看你PLL输出buffer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是输出为50ohm,那就用差分转单端balun直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在需要测试波形的地方都要做50欧姆的输出匹配对吧

宗旨就是别因为接入仪表而对电路造成大的扰动,影响电路状态。另外注意仪表的输入要求,别损坏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PLL输出buffer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是输出为50ohm,那就用差分转单端balun直接测试 ...

请问对10GHz这种高频PLL做波形测试都需要哪些仪器呢?频谱分析仪和大带宽的示波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对10GHz这种高频PLL做波形测试都需要哪些仪器呢?频谱分析仪和大带宽的示波器吗? ...

频谱仪就可以,示波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就可以,示波器太贵了

我做的CML输出buffer,请问这样之后输出测试的时候直接将频谱仪的探针扎在上边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CML输出buffer,请问这样之后输出测试的时候直接将频谱仪的探针扎在上边就可以吗?
...

可以的,能够测到信号,可能幅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