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gxl 按f不能整图居中,麻烦大佬们看看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4-04-12):
我以为是左边有东西,把左边整个框选删除也不行,有人说是缩放设置的问题,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向大佬求助

按f之后,只能这样

按f之后,只能这样

网友A:
CIW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已经改回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W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ff佬是你么

网友A:
啊!!!!!这都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这都认出来!!!!

QQ头像认出来的,小浣熊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A:
CIW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感谢大佬!

网友:
先清除Markers,最后复制那串命令,还没遇到搞不定的,除非版图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