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偏置

楼主(2024-04-12):
这种运放的偏置需要基准源提供参考电压或电流吗,还是说靠调M8、M9的尺寸通过电源自动产生一个参考电流?

网友A:
m8和m9在你这电路里可以看成一个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和m9在你这电路里可以看成一个分压电阻

那这个运放的偏置部分需要启动电路吗?

网友:
想准点就用BG提供的偏置,自偏置一般受PVT影响较大

网友B:
最好再加个电阻,除非你的VDD很低,否则这条偏置支路的电流可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再加个电阻,除非你的VDD很低,否则这条偏置支路的电流可不是一般的大...
...

试了一下还行,1.8V的VD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运放的偏置部分需要启动电路吗?

需要的,你m8和m9实际对你电路来说是个高阻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运放的偏置部分需要启动电路吗?

不用

网友:
看设计要求

楼主:
我也觉得不用,不过楼上那位兄弟说需要

网友C:
个人拙见:M8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管你可以把它当成电阻将M8身上的电压转为电流,M9、5、7是电流镜,事实上从M9出去的就是一个Bias,不过个人觉得最好使用一个尽量与电源无关的Bia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用,不过楼上那位兄弟说需要

上电后,中间点一定会有个确定的电压,一定哟电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拙见:M8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管你可以把它当成电阻将M8身上的电压转为电流,M9、5、7是电流镜,事实 ...

是的,不过我的电路模块有ldo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中间点一定会有个确定的电压,一定哟电路存在

您的分析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