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4-04-12):
感温前端的差值电压如何接入sigma-delta ADC的差分输入端

网友A:
仪表放大转换差值电压为差分信号后送入S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转换差值电压为差分信号后送入SDM

如果是VPTAT电压通过buff单端输入到SDM差分的正端,那差分的负端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转换差值电压为差分信号后送入SDM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VPTAT电压通过buff单端输入到SDM差分的正端,那差分的负端是接地吗

可以接地,最好接一个稳定的VREF,得到VPTAT-VREF,输出CODE在ADC的中间段,线性度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地,最好接一个稳定的VREF,得到VPTAT-VREF,输出CODE在ADC的中间段,线性度会比较好 ...

用于反馈的VREF有,正端接1.2电压,负端接地,输入端用BUFF接单端VPTAT给差分的正,差分的负接地。这样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反馈的VREF有,正端接1.2电压,负端接地,输入端用BUFF接单端VPTAT给差分的正,差分的负接地。这样能 ...

原理上没问题,但是建议做成全差分信号,维持输入共模点恒定。分析如下:
反馈的量也就是±VREF,反馈量的共模点是VREF/2,共模点恒定
输入量是VPTAT-GND,输入量的共模点为VPTAT/2,共模点在变化

第一级积分器自建立的共模点随输入共模点变化而变化,需评估该变化大小及其对性能的影响

建议VPTAT使用仪表放大器实现单转差分,差分输出共模点恒定为VCM

楼主:
感谢您详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