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一个PLL LPF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24-04-12):
如图VCO设计为PMOS NMOS -Gm ,前2阶LPF  C1 C2 R1电源接CP电源好还是接VCO共模电压Vcm好?三阶C3电源也是同样问题是接VCO电源好还是Vcm好?

P-NMOS -Gm VCO

P-NMOS -Gm VCO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男友一个准确的答案呢,首先VCM能不能驱动得了这个LPF网络,然后是电源噪声的问题,这就要看VCM和电源在VCO上面的噪声影响了,有可能两边都接电源可能会有噪声的抵消,但是这都是不一定的。

楼主:
C3电容本身较小,C3使用Vcm电源或者使用VCO本身电源  是不是考虑vco寄生电容问题?

楼主:
我看到ADI cmos产品中这种p-nmos gm设计结构中,他的lpf全部使用Vcm共模电压作为电源;而在classb nmos gm设计中 C1 C2使用cp电源 ,C3使用vco本身电源 这是有什么特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