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楼主(2024-04-12):
金属线连续拐弯都比较小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能这样走线,你什么工艺

楼主:
主要想问不能的原因是啥

网友:
连续拐弯且较小会存在毛刺,如果电流比较大容易造成尖端放电,建议加宽金属切倒角

楼主:
如果不是大电流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大电流呐

也不建议,抛去上述原因,也会增加阻抗,不过如果仿真没影响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信号线没什么关系,不过还是建议加宽拐弯切角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从工艺上讲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金属线想成水管,水就是电子移动,拐弯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