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运放,谢谢大佬

楼主(2024-04-12):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五管OTA加共源极的两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五管OTA加共源极的两级运放

网友B:
这是比较器,不是运放,因为没有米勒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比较器,不是运放,因为没有米勒补偿

比较器就是运放,而且两级运放也不一定需要补偿,只要稳定性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