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实现一个公式的计算

楼主(2024-04-12):
如何用可综合verilog实现这个公式的计算呢?
A,a,k,B都是参数
X是一个ADC的输出,1bit代表1/2^20,在读出电路中作为输入信号
时钟是100KHz

网友A:
看乘除是不是可以张为mod2 的,那就是移位 ,如果不是,就调用乘除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乘除是不是可以张为mod2 的,那就是移位 ,如果不是,就调用乘除IP。

请问这个乘除的IP哪里可以获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