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ar ADC里面的auto_zero比较器的Vos存储电容对mismatch敏感吗

楼主(2024-04-12):
如图,这几个cap都是300多fF,现在layout要做一些调整可能会导致第三级的上下两个cap有1fF以内的误差,请问这个误差对系统影响大吗?

我的理解是这几个cap只是用来存储Vos的,容值偏一点应该不太重要,请问各位大佬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也会等效成offset吧,失调存储电容和amp输入寄生电容分压,同相端反相端感知的输入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