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建立和保持时间的检查时相关的输入数据的频率

楼主(2024-04-12):
新手求助,看到书上的 建立和保持时间的检查,对于launch D端数据的频率有个很大的疑问,是不是对于建立和保持时间的检查,D端数据的频率默认即是launch和capture DFF 的clk端同频率数据?不然怎么保证每一个下一次的capture 和launch 是NEXT stage?

网友:
时钟来了,reg才翻转,data才发射,本身就是时钟驱动的,为什么你会产生数据有单独频率的想法?除非是时钟去采当作data的时钟等特殊写法以外。

网友:
看不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