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BCD晶体管截止还能传输电压

楼主(2024-04-12):
如下面的图片所示,我的应用场景是要用管子搭传输门,但是传输门关闭时,发现输出仍然跟随输入。仿真发现单个管子截止了,但是依然在传输电压。

图中PMOS第五个端口时PSUB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输出端有电压

输出端有电压

管子截止区

管子截止区

工艺文件

工艺文件

工艺文件

工艺文件

网友:
你看看你传输门管子的寄生二极管方向,可能是寄生二极管传导电压

网友:
不接负载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漏电再小也是漏电

网友:
1、你的开关OFF状态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阻(比如1Gohm),开路相当于阻抗无穷大,1Gohm&无穷大电阻分压,电压和输入一致;
2、但是,这只是仿真出来的假值,如果你从0V开始仿真tran,则会发现tran结果和DC结果不一致的。

3、另外,一般开关仿真,都要带着负载仿真才比较有意义。

网友:
加个实际负载再试试吧,悬浮一端仿真,感觉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