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验证里的lvsres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2):
(图片)

网友A:
LVS提示你的电路网表没有电阻,你看看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器件调用是否正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提示你的电路网表没有电阻,你看看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器件调用是否正确之类的。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