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虚拟机centos6下cadence616如何导入工艺库?

楼主(2024-04-12):
诚心发问:
在某鱼上买了一个smic40的工艺,发过来的压缩分卷如图1,里面文件格式如图23,请问各位大神该如何将这些工艺导入我的cadence里呢?

版本:vmware17 centos6 cadenceic616

楼主:
求解答!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在工作目录下的cds.lib里  include 这个pdk路径下的cds.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作目录下的cds.lib里  include 这个pdk路径下的cds.lib

谢谢!需要将文件放进虚拟机吗?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呢,以前的工艺库都是学长帮忙装的,实在不太会,麻烦了!

网友B:
先在Windows里解压,然后放到虚拟机在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里(可以百度查找位置),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里,找到对应的文件夹,把里面放好的工艺库取出来,放到linux的某一文件夹里,然后在cadence里导入该库就行,cadence的操作,百度也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Windows里解压,然后放到虚拟机在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里(可以百度查找位置),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里 ...

感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