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问题求助

楼主(2024-04-12):
大佬们好,有一个电源模块的芯片需要使用高压工艺来做,由于本人是新手菜鸟,这也是组里第一次使用BCD工艺,因此在选择工艺上困惑甚多。
目前初步选定TSMC .18,但是其中又有许多细分,比如:
High Voltage (1.8/3.3/32V)
High Voltage (1.8/5/32V)
High Voltage, BCD (Generation-2)
High Voltage, BCD (Generation-3)
目前通过一些渠道了解了一些Gen2和Gen3的基本区别,但是对于工艺选择还是有诸多不懂。
网上也搜索不到更加细致的资料,只好求助于大佬们,最好是有BCD Generation-3的工艺文件手册之类的。

网友A:
1.   FAB 东西  有关process   PE 去问 FAB 内的
High Voltage (1.8/3.3/32V)
High Voltage (1.8/5/32V)
High Voltage, BCD (Generation-2)
High Voltage, BCD (Generation-3)
2.   BCD gernartion issue
一般Gen1 -> Gen2 -> Gen3  多数ldmos rds_on 后面有要更低 rds_on , 或 BV  耐压更高 "新组件".   一般来说 FAB  多数 BCD ldmos 5v 去开发出 ,vgs=5v  Vds 看拉多开多大   ,   , 有些 BCD 不同 oxide 能使用  hv gate  hv mos  .   by the way .  不同gen  彼此不通 .  某些 Fabtsmc  还又 同一套gen 内其 ldmos " group" .  因特性不同  , 有些人需要hi-side ldnmos   可能又是 不同  .

3.   不过High Voltage (1.8/3.3/32V)  , HighVoltage (1.8/5/32V)  ,   应该 低压  LV=1.8v,  mv 3.3/ 5v    2 不同体系  ,  毕竟现在 SOC 很多digital 先进一点.   1.8v std_cell 肯定会小   .   hv=32v 应该这套ldmos 最多到32v   , 有些HV  process 还有 OD (overdriver) device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大佬能解答

网友:
工艺设计手册,如果是你们是做设计的,一般都可以看到,PDK里面都有的

网友:
第一步,根据电路设计,定出device_list
第二步,匹配device_list的前题下,对比可用工艺的器件参数和Mask数
第三步,综合评估器件参数,Mask数量,版图尺寸等,做出最优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FAB 东西  有关process  找 PE 去问 FAB 内的  High Voltage (1.8/3.3/32V)
High Voltage (1.8/5/32V) ...

路过,学习。

网友B(2024-10-18):
请问一下,Gen3和Gen2的工艺区别是什么呢?能大概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Gen3和Gen2的工艺区别是什么呢?能大概提一下吗

GEN2的功率管最高压70V,GEN3的45V;
GEN3的功率管rds比GEN2更小;
GEN3价格更便宜;
GEN3台积电目前没有标准ESD 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GEN2的功率管最高压70V,GEN3的45V;
GEN3的功率管rds比GEN2更小;
GEN3价格更便宜;

GEN3为什么价格便宜呢,是因为少用了几次mask吗?我对比了一下GEN2和GEN3的结构,他们Drain的位置也不一样,请问这个可能是出于什么考虑?降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EN3为什么价格便宜呢,是因为少用了几次mask吗?我对比了一下GEN2和GEN3的结构,他们Drain的位置也不一 ...

FAB 会因大客户 要求特别调低 rdson 少几道 mask , 有些 umc 类 还有parastic ldmos 类 可少 mask 降低 cost .
Gen2 gen3 不能同时用
多数 bcd ldmos vgs=5v .
但也有 vgs =1.8v 少见
也有某些 umc Fab vg=18 vds=18v 高压类 , 需多 mask
Driver ic 用 正负压 , 某些bcd 需特别小心负压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AB 会因大客户 要求特别调低 rdson 少几道 mask , 有些 umc 类 还有parastic ldmos 类 可少 mask 降低  ...

谢谢您的答复,损失了几道MASK,从而获得更低的Cost,那相比于GEN2,这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是什么呢?会让高压器件的某些性能变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损失了几道MASK,从而获得更低的Cost,那相比于GEN2,这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是什么呢?会让高 ...

损失了几道MASK,从而获得更低的Cost,那相比于GEN2,这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是什么呢?会让高压器件的某些性能变差吗
I never use this process .

but some tsmc BCD have gen1 gen2

umc bcd 0.18um have g1 g3 ..

这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是什么呢?会让高压器件的某些性能变差
=> may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FAB 东西  有关process  找 PE 去问 FAB 内的  High Voltage (1.8/3.3/32V)
High Voltage (1.8/5/32V) ...

请问一下对于gen2中的一个管子,NLD12G5 fully iso HP(GA) device,在保证Vds=12V的情况下,drain接24V会报warning:cd_sub:Vc(= 24 V)has exceeded bv max(= 13.2 V),design manual里这一器件的剖面图里我们可以得知,从drainsub有两个反向的二极管,iso端接的也是24V

网友(2025-06-10):
引用 楼主:
GEN2的功率管最高压70V,GEN3的45V;
GEN3的功率管rds比GEN2更小;
GEN3价格更便宜;

GEN3没有ESD IO是指没有ggnmos/gdpmos这些吗?那如果要使用这些器件的话是fab special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