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楼主(2024-04-12):
初学者我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把当前这个test1单元的Nwell层图像复制到nbl层,下面是我的代码,我想着各自获取两个层的图形,然后通过函数复制,但是会报错*Error* dbCopyFi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gl"),有点没太搞懂,希望大佬指点迷津,谢谢!

cv_1=dbOpenCellViewByType("SL018BCD_STD" "test1" "layout")
    box_cv=cv_1~>bBox
    Nwell=dbGetOverlaps(cv_1 box_cv list("Nwell" "drawing"))
println(Nwell)

cv_2=dbOpenCellViewByType("SL018BCD_STD" "test1" "layout" )
    box_cv=cv_2~>bBox
    nbl=dbGetOverlaps(cv_2 box_cv list("nbl" "drawing"))
println(nbl)

cont = dbCopyFig(Nwell nbl list(0:0 "R0" 1.0))

楼主:
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这个层的复制,我想批量修改版图,求助!

网友:
dbCopyFig()的第一个参数需要的是dbId,不是list(dbId),所以在第一个参数就报错了;第二个参数是cv,不是某个layer层。
dbGetOverlaps()得到的是一个包含目标obj的list,用foreach()遍历然后再用dbCopyFig()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