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简单的电路出错

楼主(2024-04-12):
我Vdc设置为1.8 V, 电阻为1 kΩ,正常DC仿真,结果出来电阻两端未施加电压,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view name是auCdl?这么高级的东西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 name是auCdl?这么高级的东西没用过。

谢谢你,他默认就是auCdl,我刚刚改成symbol直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