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字体怎么修改?

楼主(2024-04-12):
我不小心把字体设置成这样了
这是原先的字体,请问一下怎么设置回去?

楼主:
已解决重启一下记好了

网友A:
话说,那个选中器件变为蓝色填充的那个效果,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个选中器件变为蓝色填充的那个效果,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不知道哇,我键盘瞎弄不小心误触了但是重启之后就好了。

网友B:
virtuoso->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有相关的颜色和填充设置,可以修改成适合自己设计习惯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有相关的颜色和填充设置,可以修改成适合自己设计习惯的模式. ...

具体是哪个option呢。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