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绘制的变压器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4-04-12):
使用45nm工艺,自己绘制了一个变压器如图所示。想要在87G频段下做一个40p的初级线圈,但是EMX仿真发现,在自谐振频率约为1/2处出现了一个小的类似谐振的波动(如图中红圈位置所示)。有前辈知道怎么回事吗?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能改善问题。考虑到图中两个线圈的金属层是挨着的,用了隔一层的尝试也不行。

ps:Emx仿真选项选的差分、次级线圈带抽头的变压器。墙用的底层金属打到顶层金属。

楼主:
同时耦合系数、Q值也会有很大的波动。使用SP仿真验证过,与EMX仿真的结果基本一致。有什么办法能改善这一问题吗?想在高频要一个小电感,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可能是周围地的原因,可以试着把地拉远点

网友:
地拉大点试试

网友:
如果你外面还有一个闭合的金属墙,岂不是又是一个圈?那实际上这里是三个线圈之间耦合,而且第三个线圈直接被短路了,你的电感和Q值都会受到影响。

楼主(2024-05-13):
问题解决了兄弟们。跟墙关系不大,唯一有问题的是EMX自带的变压器模型看的有时候不准,建议提出NPORT去自己仿真看Z参数,再计算变压器参数即可

网友A(2024-07-22):
兄弟,请教一下你这个transformer的版图是怎么来的?提取的pdk里面的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
emx里嵌入的transformer模型应该是高阶模型,和用z11仿真出来的应该差不少

网友:
兄弟,你EMX仿真时所用.proc文件是PDK自带的吗

楼主(2024-09-23):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教一下你这个transformer的版图是怎么来的?提取的pdk里面的还是自己画的? ...

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