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塔卡洛

楼主(2024-04-13):
最近在做一个ADC,为了确定单位电容的值,跑了个mc仿真,发现variation无论选mismatch还是all跑出来的标准差都是一样的,而且无论我给多大的电容值,标准差都是三百多,这正常嘛?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sampling method用rand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ing method用random

你好,试了一下选random,无论选mismatch还是all跑出来的标准差都是一样的,无论给多大的电容跑出来的标准差都是三百三十多

网友B: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器件的尺寸参数值没有正常传递到mismatch的计算公式中, 以致于mismatch的计算始终用的是某个默认的器件尺寸, 所以没有任何变化. 可以试试找到相应电容模型的mismatch计算公式 (一般会包含sqrt这个函数), 然后看看公式的器件面积的计算表达式中的w,l及m值能否从网表中该器件的instance调用语句中获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器件的尺寸参数值没有正常传递到mismatch的计算公式中, 以致于mismatch的计算始终用的是某 ...

去smic180的文件看了一下,关于这个电容的mismatch计算就是图上所示,n1,n2应该是从某个地方传过来的值。
诚心请教一下怎么去查看网表的该器件调用语句?

网友B:
该电容是用subckt定义的, n1,n2只是subckt定义的port; 与mismatch有关的参数传递是
lr,wr,mr  -> geo_fac -> dc0_mis -> c0
所以要看看input.scs网表中电容instance语句中是否有lr, wr, mr这三个参数. 关于网表中器件instance语句的格式请查阅Spectre的手册中相关章节.
Instance Statements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learn to place individual components into your netlist and to assign
parameter values for them.
Formatting the Instance Statement
To specify components, you use the instance statement. You format the instance statement
as follows:
name [(]node1 ... nodeN[)] master [[param1=value1] ...[paramN=valueN]]

网友C:
你换成analog库里理想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容是用subckt定义的, n1,n2只是subckt定义的port; 与mismatch有关的参数传递是
lr,wr,mr  -> geo_fac -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还想问问input.scs文件在哪里找?在pdk里面并没有看到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成analog库里理想的电容呢

不带失配的电容跑出来标准差就是0

网友:
input.scs文件是你仿真的netlist文件,一般在你的仿真路径下,PDK你是在找仿真模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容是用subckt定义的, n1,n2只是subckt定义的port; 与mismatch有关的参数传递是
lr,wr,mr  -> geo_fac - ...

找到input.scs了,但是没有看到instance语句,是不是没有实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容是用subckt定义的, n1,n2只是subckt定义的port; 与mismatch有关的参数传递是
lr,wr,mr  -> geo_fac - ...

奇怪的是,我明明在ade xl跑了mc,但是input.scs里并没有这个工艺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明明在ade xl跑了mc,但是input.scs里并没有这个工艺角

2处应该是被测电容的instance语句, 看上去lr, wr, mr参数都有, 应该可以正常传递; 需要再确认一下电路图中改变电容尺寸重新生成网表后的这些参数是否也有更新;
1处的lib只有mim_tt section, 好像缺少了与mc相关的secition; 需要确认一个mismatch的模型是不是还需要包含别的lib或secti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明明在ade xl跑了mc,但是input.scs里并没有这个工艺角

你找错input.scs了吧,你这明显是跑的Normal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错input.scs了吧,你这明显是跑的Normal的网表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我只看到一个input.sc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我只看到一个input.scs

你可以在这个路径下看你的仿真文件

仿真路径

仿真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这个路径下看你的仿真文件

我的结果放在了 simulation文件夹,去这个文件夹看了只有一个input.scs,里面没有mim_mc section

网友C:
      这很容易理解,首先你得知道蒙卡仿真的意义或者说原理。

      蒙卡仿真主要是:
           当所要求解的问题是某种事件出现的概率,或者是某个随机变量的期望值时,它们可以通过某种“试验”的方法,得到这种事件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随机变数的平均值,并用它们作为问题的解。这就是蒙特卡罗方法的基本思想。蒙特卡罗方法通过抓住事物运动的几何数量和几何特征,利用数学方法来加以模拟,即进行一种数字模拟实验。它是以一个概率模型为基础,按照这个模型所描绘的过程,通过模拟实验的结果,作为问题的近似解。可以把蒙特卡罗解题归结为三个主要步骤:构造或描述概率过程;实现从已知概率分布抽样;建立各种估计量。
       所以说,如果mc仿真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一下原因:
             1、你的电容太大/太小,对整个系统的作用变化较小;
             2、你仿真的模型器件数量少;
             3、mc仿真的数量从200调整到500/800(可尝试);
             4、你仿真的模块的信号过于理想,比如基准、电源等你给了恒压源,电流给了恒流源,那么它们也同属于理想源的一种,你仿真误差也不会很大;
             5、smic的工艺控制的好,人家的模型给的就比其他工艺厂精准,没有那么大的偏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容易理解,首先你得知道蒙卡仿真的意义或者说原理。

      蒙卡仿真主要是:

试了一下,跑500个点无论给多大电容值标准差都是一样的,实在搞不懂,也有可能像你说的说不定smic做的很精准,感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