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g不同的两个电阻串联,lvs时layout识别不出两个电阻间的连线

楼主(2024-04-13):
如题,seg不同的两个电阻串联后,lvs后显示版图中两个电阻中间的线miss了,而且layout里两个电阻被识别成一个,但是seg一样的话又可以识别到这条线。如果在两个seg不一样的电阻中间连线处加一个抽头,如下图,版图也能识别出来,也能过lvs,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没成功复现你的问题,把你的lvs.report里的LVS Setup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成功复现你的问题,把你的lvs.report里的LVS Setup发出来看看

两个电阻的seg不一样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po po的图里两电阻的seg都是1呢

网友A:
还是没复现。
你跑完后把LVS setup发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个seg L是不一致的,如果一致就会出现我那个问题

楼主(2025-06-12):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复现。
你跑完后把LVS setup发出来看看

RULE里面关于R的option选择WL(猜测和这个选择有关系):

//*OPTION 3: Define Property of resistor. The value can be WL or R.
//* WL(Upper Case): Using W & L as the property of Resistor.
//* R(Upper Case) : Using R as the property of Resistor.

#DEFINE RES_PROPERTY 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