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接负载还是接尾电流源处

楼主(2024-04-13):
各位大佬好,本人最近在仿真一个二级全差分馈运放,如果只用一个共模反馈,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反馈到负载管栅极,一个是反馈到尾电流源,gray书上主要提到的是电流源形式的,如图一所示:

二级全差分运放-以尾电流做共模反馈

二级全差分运放-以尾电流做共模反馈

图一

然后我在做了一下仿真,共模误差放大器用的是电阻检测的形式,仿真接成环路,发现运放的DC工作点不对,如果断开环路,仿真开环就是对的(输入输出共模为900mV),这里书上说这里闭环引入了共模的正反馈,且说这个正反馈环路增益是小于1的,按道理说DC应该不会有影响。

仿真环境

仿真环境

图二 仿真电路

共模反馈接尾电流源

共模反馈接尾电流源

图三 接尾电流源

正负反馈环路

正负反馈环路

图四 正负反馈环路
然后书上也提到了第二种接法,仅说明了AC方面的差异,仿真了一下,第二种方案静态工作点是对的,以前平时都是按照第二种方式用的,认为共模反馈尾电流控制下面NMOS输入对管的电流,反馈回来的负载管控制PMOS的电流,以此来平衡第一级放大级的输出共模电平。第一种方式则默认负载管的电流是通过偏置过来的,即不变的,但是在接成反馈时运放的输入共模点还没确认,导致负载管处于线性区,使得两级放大级的共模电平都不对。

这里感觉有点疑问,求大佬解答。

共模反馈接负载管

共模反馈接负载管

图五 接负载管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网友(2024-07-18):
有个疑问,图一对共模信号而言并没有正反馈啊。

网友(2025-10-23):
你好,你后来知道原因了吗,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放在尾电流源处会有锁死风险(因为大信号下尾电流源可能进入线性区,电流骤降,大信号共模正反馈直接锁死),负载电流源处就没有这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