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带隙基准tran仿真错误

楼主(2024-04-13):
小弟最近仿真了一个带隙基准有些问题请教一下大佬们,
这是dc点,放大器两端有0.1mv电压差
这是简并点仿真
这是环路增益,运放使用的自偏置运放
这是tran仿真上电。
上电过程中0.5us的dc点,放大器两端电压差较大。
问题一:这个电流模带隙基准我加不加启动电路,dc仿真都能成功,是否是不需要启动电路?(这与理论好像不太符合)
问题二:这个简并点仿真出来的交点电压,是哪一个点的电压?
问题三:为啥我的这个tran仿真有问题?

楼主:
求大佬解答

楼主:
运放两端有0.1mv的差值,这个影响很大吗?

楼主:
C:\Users\luxing\Desktop

网友:
问题1:首先,这个电路至少2个兼并点,不加启动,肯定不行,至于DC没有问题是因为virtuoso会将DC当成方程,2个兼并点以为2个解,目前得到了正确的解,所以DC没有问题
问题2:不太清楚你这个net10是哪里?运放输出吗?然后你的这种测试方法应该看电流,是否有0电流点,电压的话,指的就是gate的电压
问题3:建议修改时序,vdd先起,再加个en信号,再看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