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窗口不置顶显示

楼主(2024-04-14):
请教,virtuoso打开新窗口不置顶显示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前排坐等,自从更新了vnc版本,就没有这个功能了,以前设置方法也不得行了

网友:
这是linux的问题,按自己使用的系统类型找度娘
我随便找了个: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67056/article/details/88714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