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整数边界杂散

楼主(2024-04-14):
频率在2600.1M时会有个26M倍频的spur,之前看过ADI说是在ref clk之后加一个2/3倍频或者4/5倍频来解决

请问各位大佬,如果不用2/3倍频,有没有其它的好办法来解决整数边界杂散?

网友A:
这里你对于解决的定义是怎样的呢?是小数spur低于多少dBc算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对于解决的定义是怎样的呢?是小数spur低于多少dBc算解决?

不能明显影响jitter导致这个频点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明显影响jitter导致这个频点不能用了

应该是在明确的spec上来讨论这个才有意义的。同样是-50dBc的带内小数spur,你的小数环带内噪声不一样,对jitter的影响也会不同。以我目前的经验,CPPLL小数环路,处理好电地,使用更好的charge pump结构,带内小数spur能做到-60dBc这个水平。使用DTC去补偿DSM的量化噪声还能继续优化带内小数spur,但是最后会被限制在Fref的N次谐波与Fvco的混频上。如果这个还不能满足需求,那就使用Fref倍频器将小数spur挪到带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明确的spec上来讨论这个才有意义的。同样是-50dBc的带内小数spur,你的小数环带内噪声不一样,对 ...

感谢指点,请教下
1.现在spur有-60dBc,但是jitter(10K-10M) 有6ps

如果没有spur,jitter(10K-10M) 有1.3ps
这种spur是要关注吗?如果在RX端有这种spur,频谱上挖掉就可以了吗?
2.DTC去补偿DSM的量化噪声,这种方式能优化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请教下
1.现在spur有-60dBc,但是jitter(10K-10M) 有6ps

真实spur应该在频谱仪上测量,相噪谱上是归一化之后的。看上去你的这个小数spur性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spur应该在频谱仪上测量,相噪谱上是归一化之后的。看上去你的这个小数spur性能很差。
...

嗯,如果在频谱仪上看,只有-25dBc

这么差的性能主要是电地处理的不好,还是CP结构不好引起的?

如果是CP结构不好,重点是CP 的Mismatch不好引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如果在频谱仪上看,只有-25dBc

这么差的性能主要是电地处理的不好,还是CP结构不好引起的?

楼主我想问问你的PLL在ADE仿真中能看到测试相噪图片上的整数边界杂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如果在频谱仪上看,只有-25dBc

这么差的性能主要是电地处理的不好,还是CP结构不好引起的?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问你的PLL在ADE仿真中能看到测试相噪图片上的整数边界杂散吗?
...

没看到过

网友A:
仿真是能够仿到CP和SDM主导的小数spur,电地串扰和混频主导的spur没办法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能够仿到CP和SDM主导的小数spur,电地串扰和混频主导的spur没办法量化
...

怎么看的?瞬态仿真之后做DF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的?瞬态仿真之后做DFT?

我在模型上跑仿真的时候尝试对比了一下,CP没有任何失配,也不对SDM的噪声做处理,输出一个非常接近整数的小数频率时,相噪曲线上看不到任何整数边界杂散出现的迹象,只能看到reference spur。然后给CP加入失配,相噪曲线的低频部分因为非线性混叠而被太高,但同样没看到任何整数边界杂散。接下来引入一个DAC补偿SDM的噪声,整体相噪曲线大幅度下降但是依然没看到任何整数边界杂散,只有reference spur。所以我很怀疑到底整数边界杂散是不是CP mismatch主导的,在IEEE上的论文有两篇谈论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期刊,而且我完全复现他们的结果。ADI官方的文档中,对整数边界杂散的来源好像只略微谈了非整数倍的两个频率混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模型上跑仿真的时候尝试对比了一下,CP没有任何失配,也不对SDM的噪声做处理,输出一个非常接近整数 ...

什么模型啊?

reference的倍频是会产生杂散,你仿真出来的reference spur就是整数边界杂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佬,请问仿真和实验的排查思路有哪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型啊?

reference的倍频是会产生杂散,你仿真出来的reference spur就是整数边界杂散吧

模型我自己做的simulink模型,我说的reference spur和整数边界不是一回事,相噪曲线上reference spur出现在输入频率的整数倍上,跟输出小数的频率没关系。但是整数边界杂散只有在输出小数频率非常靠近输入频率的整数倍的时候才明显,相位噪声出现的位置是小数部分和最靠近的整数的差值乘上输入频率的位置,这个乘积大于PLL带宽的时候会被抑制,所以才叫他整数边界杂散,小数很靠近整数的时候这个杂散就落在带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能够仿到CP和SDM主导的小数spur,电地串扰和混频主导的spur没办法量化
...

大佬,CP和SDM主导的小数spur应该怎么仿啊?如果用DFT,DFT具体怎么设置?还是用simulin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CP和SDM主导的小数spur应该怎么仿啊?如果用DFT,DFT具体怎么设置?还是用simulink吗?
...

小数spur属于大信号分析,可以直接用VCO的模型,CP电路使用schematic view,将VCO模型的周期数据存下来用matlab做频谱分析。

网友C:
参考杂散和分数杂散并不是一个东西,整数边界杂散属于分数杂散,可以通过加dither解决。具体可以参考Prof. woogeun rhee的新书Phase-Locked Loops: System Perspectives and Circuit Design Aspects。我们也正在对这本书进行翻译,今年年底应该会出来中文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杂散和分数杂散并不是一个东西,整数边界杂散属于分数杂散,可以通过加dither解决。具体可以参考Prof.  ...

你说的整数边界杂散是分数杂散这个我感觉是个名称上的定义问题,不过多讨论了,不过dither能解决整数边界杂散这一说从何而来?一类分数杂散来自于SDM的周期性,特别是输入为0.25,0.5这样的小数,SDM的输出有明显的周期性从而引起分数杂散,这个杂散毫无疑问是可以通过dither来解决的。但是这个杂散跟整数边界杂散毫无关系吧?另外我挺好奇兄弟你是博士吗,翻译书的工作是你们整个教研室在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整数边界杂散是分数杂散这个我感觉是个名称上的定义问题,不过多讨论了,不过dither能解决整数边界 ...

抱歉,是我的用词不够准确。

您指的是IBS,IBS是由参考杂散和VCO输出信号混频得到的。解决办法同解决参考杂散的办法。或者改变参考信号频率。

我指的是当分频比接近整数时(比如2.25 x 4),DSM输出不够随机导致的分数杂散,可以通过增加dither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spur属于大信号分析,可以直接用VCO的模型,CP电路使用schematic view,将VCO模型的周期数据存下来用 ...

如果用cadence 自带的DFT看能观察到吗?加窗并且采样时间增大,提高分辨率
如果是用matlab fft,假如LO是2601M,需要看1M offset处的小数杂散,频率分辨率设为1M可以吗?

楼主(2024-06-2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明确的spec上来讨论这个才有意义的。同样是-50dBc的带内小数spur,你的小数环带内噪声不一样,对 ...

请教下DTC是怎么个补偿方法?听说可以在PFD那边做个补偿解决,不清楚具体咋搞

另外SDM噪声应该怎么建模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DTC是怎么个补偿方法?听说可以在PFD那边做个补偿解决,不清楚具体咋搞

这是一个研究方向,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不是论坛上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网友D:
你这个spur在100KHZ/200KHZ/400KHZ,和reference spur 26M整数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spur在100KHZ/200KHZ/400KHZ,和reference spur 26M整数没有关系的。

是啊,不知道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研究方向,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不是论坛上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

DTC好像是用在ADPLL里面的,CPPLL里面也可以用DTC改善DSM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TC好像是用在ADPLL里面的,CPPLL里面也可以用DTC改善DSM噪声吗?

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数字环里面dtc的增益比较容易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