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串开关管控制延时

楼主(2024-04-14):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这个结构的延时单元的原理是什么,是通过调节开关管的并联来改变电阻的大小来改变延时大小嘛,我现在仿真发现增大调整管的W能增大延时,但是增大w应该是减小R,延时减小才对,而我减小调整管的l又能减小延时,这是为啥,请做过的大佬帮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佬解答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bias,控制偏转的电流来达到延时效果

网友:
增大W的话应该是增加了第一级输出的负载电容,而电阻的减小对延时效果不明显,可能是此电阻值占比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bias,控制偏转的电流来达到延时效果

电流?好像不是吧,应该还是R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