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sigma delta adc的idle tone问题

楼主(2024-04-14):
做了两个sigma delta adc,一个二阶,一个四阶,都是single bit量化,测试发现四阶的有idle tone现象,打开dither才消除,但二阶的就没有idle tone现象。大家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吗?仿真没想仿到idle tone现象,或者说大家是怎么仿真idle tone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是混叠吗,和采样频率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混叠吗,和采样频率有没有关系

应该不是混叠吧,输入的是dc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混叠吧,输入的是dc信号

那你这个idle tone频率是多少,是固定不变的吗

网友:
请教一下大佬dither比较器是怎么做的哦,本人最近也为idle tone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