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8时configure failed,求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4-14):
安装IC618base遇到了问题:

系统是centOS7.9,iscape启动时的terminal:
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很疑惑大家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缺少依赖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依赖库

安装了libXtst.so.6依然还有config出错的问题

网友B:
xterm没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erm没安装吧

感谢!!!

网友(2025-10-23):
佬,问一下你是这么解决的。我也是安装成功,最后配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