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工艺角仿真无法正常进行

楼主(2024-04-14):
首先打开ADE XL 进行NominalCorner仿真,仿真可以正常运行得到结果

但是增加工艺角之后再进行仿真就无法正常运行,一直显示penging状态

log提示如下:
Loadingmpt.cxt
Loadedhb180epn/libInit.il successfully!
Loadingmtv.cxt
LoadingleToolbox.cxt
Loadingparaplot.cxt
Loading adpServer.cxt
INFO(ADEXL-2107): Job 0 timed out while configuring after 300 seconds
Timeoutsare generally caused by a simulator nonconvergence or legitimate runtime.

Timeoutduration can be modified in the 'Job Policy Setup' dialog.  For no timeout, enter nothing.

看到别的求助帖里说可能是modle设置的有问题,把modle也贴出来,test的modle设置如下

corners setup里面的modle设置如下

求助明白的大佬帮忙看看可能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首先,就是确认你ADE XL仿真报错是为啥,确定是corner问题?
         如果是corner问题,那么你就需要确认你使用spectre的工艺库是否有你写的这些器件的tt、ff、ss等corner;
         另外还需确认ADE L里使用的所有scs在ADE XL里的corner中均调用;
其次,如果不是corner问题,那么就是你仿真路径不支持你跑仿真,就是你的电路的library下的cds.lib,你是不是在这个库下没有权限(ADE L有权限,并不代表ADE XL有权限),故而生成不了网表,因此仿真仿不了,此时需要将你的仿真路径修改到你自己有权限的路径下的文件夹里。)

路径修改

路径修改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用某BCD工艺碰到过,但是用其它工艺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建议仿真的时候将ADE L的仿真路径改掉,这样ADE XL会默认到你指定的路径,仿真corner的时候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是确认你ADE XL仿真报错是为啥,确定是corner问题?
         如果是corner问题,那么你就需要确认 ...

感谢大佬帮忙解答,因为ADE XL仿真一直没有报错(一直pending,log中也只是显示超时未报错),所以我一直没法确定问题到底出在哪。我确认了ADE L中使用的所有scs在ADE XL的corner中均已调用,在ADE XL中进行单个工艺角也能正常运行,但是只要进行多个工艺角的仿真就无法正常运行,一直显示pending。我检查了ADE XL仿真的路径,试着更改路径到其他有权限的文件夹下(我更改到了Desktop文件夹下新建的文件夹,但仿真仍然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之前说的可能不太清楚,我再补充描述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如下图,分别进行sample_1的仿真和sample_2的仿真:

楼主:
二者均能成功仿真,但将两项仿真同时进行,如下:

楼主:
就会一直卡住,显示pending,log中也只显示超时不会报错,望有知情的大佬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virtuoso界面怎么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界面怎么显示的

网友:
这不是给你报错了嘛,是你的仿真器不收敛/不合法所引起的超时,你需要在“Job Policy Setup”中设置超时时间或者直接不输入。

楼主: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问题最后还是没能直接解决,但还是感谢@Moonlight_66 大佬帮忙解惑。

楼主:
最后我直接重新拷了一个带candence的虚拟机,强行把问题解决了,在网上看到了一篇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案,在这里贴一下,有人碰到同样问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https://blog.csdn.net/ldrong0/article/details/130519241

网友B(2024-05-21):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是确认你ADE XL仿真报错是为啥,确定是corner问题?
         如果是corner问题,那么你就需要确认 ...

请教一下,adexl跑单个仿真能运行,多个仿真就一直在pending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8-2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24-10-11):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嘛,我也遇见和您一样的问题,工艺角文件确定没错,只有在特定的工艺角与电压关系上,前后仿真一致在pend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嘛,我也遇见和您一样的问题,工艺角文件确定没错,只有在特定的工艺角与电压关系上,前 ...

你解决了吗 我是虽然是6.1.7 但是我同事就能跑起来 他用我建好的adexl也能跑 我只要超过2个corner就跑不起来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D:
你解决了吗 我是虽然是6.1.7 但是我同事就能跑起来 他用我建好的adexl也能跑 我只要超过2个corner就跑不 ...

应该是软件的bug,后来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网友:
我的看了run log是一直停在auto suspension is disable,也是一直pengding,但换个服务器的路径就可以,对比检查过正常能跑的服务器,路径权限没问题,不知道啥问题,正常的情况下下一步就是load monte.cx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adexl跑单个仿真能运行,多个仿真就一直在pending是什么原因

哥们请问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单个工艺角(例如ff或ss)仿真可以正常跑,一旦两个一起(例如ff和ss一起)就不行了,一直pending。除此之外,蒙特卡洛仿真也是一直pending,跑不了

网友(2025-10-01):
引用 楼主:
就会一直卡住,显示pending,log中也只显示超时不会报错,望有知情的大佬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非常感 ...

lz你好,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多个Conner就pending,单个可以仿真,请问最后是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