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nm工艺中的res200版图层在哪?

楼主(2024-04-14):
小弟在看tsmc180nm的DRC手册时发现RES200可以用来打断IO PAD和内部电路的连接,

可是我的版图层里没有这个RES200层,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一个invalid的层次,把lsw的valid那个勾点掉看看,还没有的话去tf里面看看有没有定义这一层吧

网友: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放一个200欧姆电阻的意思吧,没有对应的图层

网友A:
RES200 (255;9) LUPWDMY dummy4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200 (255;9) LUPWDMY dummy4

谢谢,我试了,LUPWDMY dummy4起到了文档里描述的属于RES200的功能,请问二者是同一个层吗?您是怎么判断出二者是同一个层的呢?可以教教小弟吗,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了,LUPWDMY dummy4起到了文档里描述的属于RES200的功能,请问二者是同一个层吗?您是怎么判断 ...

看后面gds number,每一层都有一个专有的gds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面gds number,每一层都有一个专有的gds number,

您是说(255;9)这个编号吗,但是我在版图界面没有找到这个编号在哪,编号和版图层的对应关系在哪里能找到呢?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255;9)这个编号吗,但是我在版图界面没有找到这个编号在哪,编号和版图层的对应关系在哪里能找 ...

layer那个灰色那一行的位置,鼠标右键>>Columns>>GDS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那个灰色那一行的位置,鼠标右键>>Columns>>GDS Number

谢谢您,现在显示gds numb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