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 多corner一直PENDING

楼主(2024-04-14):
单个corner正常运行,多corner就会一直pending跑不起来
版本virtuoso IC617
求助大佬,跪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42761840/article/details/127625571

网友:
大概率 是服务器检查没pass
/cadence/ic/ICADVM/tools/bin/checkSysConf IC6.1.7  看是否有包 未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42761840/article/details/127625571

我以前就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4-10-09):
IC618 同样遇到Pending问题,仔细查看log文件后发现其中有些error或者warning,这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我遇到的问题是显示psf文件加下存在问题,把该文件夹删了之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可能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思路可能差不多,供你参考

网友(2025-10-29):
我这边也遇到了多corner一直pending,尝试各种环境设置没有效果。我这边最终debug导致pending的原因是cds.lib中调用了两个或更多的pdk库导致。最后去掉无关的pdk库,仅使用一个pdk库后pending现象消失。可以顺利运行多corner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