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开关buck-boost仿真求助

楼主(2024-04-15):
小弟现在在cadence里有一个FSBB的仿真电路,根据规格书,在VOUT大于VIN时进入BOOST模式,请问怎么保证VOUT大于VIN,电路刚开始工作时VOUT应该是0V吧,这个BOOST模式应该怎么仿真?跪求!

网友A:
根据duty决定

网友B:
如果系统做好了,让它根据应用自己上电模式切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uty决定

不是很明白,duty不是根据输出和输入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系统做好了,让它根据应用自己上电模式切换就行了

就直接改变VIN吗?我尝试了,都是在BUCK

网友:
工作模式是根据外围电路设置达到的。
比如一般设置反馈分压电阻,使输出大于输入,就是boost,如果设置是输出小于输入,就是buck。
VOUT=(1+R1/R2)VREF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duty不是根据输出和输入来的吗?

duty是由误差放大器根据输出能量过多还是过少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