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假如芯片只有一个PLL,又要做clock gate

楼主(2024-04-15):
那么clock gate应该做在PLL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网友:
如果你要关全部时钟,时间又来得及,那就关pll

网友A:
看你需求啊,你需求描述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啊,你需求描述不清晰

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嘛

如果放在PLL前面,那clock gate关闭时,PLL也可以省一部分功耗。如果放在PLL后面,clock gate关闭后,PLL仍然在随着输入时钟不停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在PLL前面,那clock gate关闭时,PLL也可以省一部分功耗。如果放在PLL后面,clock gate关闭后,PLL ...

还有一些启动的时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