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OpenAccesss(OA)

楼主(2024-04-15):
    我在启动voltus的时候会出现OA的问题,有大佬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嘛?这样该如何解决?

网友:
OA_HOME冲突了,unset试试

网友:
OA_HOME
改指定 voltus 安装目录里的 OA 版本路径
而非INNOVUS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这是DDI的版本和SSV不匹配,DDI22.35最低匹配到SSV22.15,我这的SSV是22.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