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的使能信号添加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4-04-15):
小弟对电路的使能信号添加感到很困惑,一般的模拟电路需要添加大量的使能信号,那比如LDO电路和运放电路,以及偏置电路中的使能信号一般放在什么位置呢?

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
至少保证电路不能漏电,不要有floating node

网友A:
使能信号都用大量形容了,那做极端一点,使能把所有nmos的gate拉低,pmos的gate拉高,保证百分百关断。[狗头保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信号都用大量形容了,那做极端一点,使能把所有nmos的gate拉低,pmos的gate拉高,保证百分百关断。[狗 ...

网友B:
LDO的话LDO输出、运放输出和电流镜加使能,运放的话输出和电流镜加使能,偏置爱怎么加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的话LDO输出、运放输出和电流镜加使能,运放的话输出和电流镜加使能,偏置爱怎么加怎么加 ...

感谢大佬 完美回答了我想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