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4-04-15):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在terminal中使用vncserver -geometry命令修改vnc分辨率没有成功和图片红色字体报错有关吗?

网友A:
用xrandr -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randr -s 试试

我用xrandr不行才用的vncserver -geometry

网友B:
应该是-geometry决定配置上限吧 然后再xrandr -s ?

网友C:
你没加你VNC的端口号吧,你这样就相当于重新开了一个端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加你VNC的端口号吧,你这样就相当于重新开了一个端口吧

加了的,在新的端口设置里面UseAllMonitors 勾选了true,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eometry决定配置上限吧 然后再xrandr -s ?

需要改什么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