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功率管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24-04-15):
想利用virtuoso通过仿真的方式来大致确定功率管的尺寸,请问该怎么做呢。

dropout电压200mv,输出电压1.8V的情况下,新手小白,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一般提到dropout都是有对应的负载条件的,而关于dropout的定义也有很多,常见的是取正常输出电压-0.1V所对应的Vin减去此时的输出,也有取输出的90%的,就是处在dropout区。power管的尺寸主要就是受dropout限制,想初步确定power管的尺寸就让pmos(针对power管为pmos的情况)的gate接地,source端给最小工作电压,drain端给个电流负载(前面提到的对应条件),改变pmos尺寸使其vds等于你想要的dropout即可。当然最后还是要放在环路中整体仿真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到dropout都是有对应的负载条件的,而关于dropout的定义也有很多,常见的是取正常输出电压-0.1V所对 ...

大概明白了,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到dropout都是有对应的负载条件的,而关于dropout的定义也有很多,常见的是取正常输出电压-0.1V所对 ...

请问为什么pmos栅级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pmos栅级接地

处于drop区时,ldo环路调整会下拉功率管的gate,低压一般会拉到地,高压产品受限于钳位电压,仿真接地是为了模拟power的最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