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PAD

楼主(2024-04-15):
版图上的钝化层应该选择ALPA还是PA进行绘制啊,这两个图层有什么关系吗?感谢感谢

网友A:
看看design rule上这两个层是怎么定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esign rule上这两个层是怎么定义的啊

感谢感谢,这个design rule我没有找到,是要找代工厂要的吗?

网友:
不应该啊,一般都会给的,没有就问他们要

网友B:
先把概念搞清楚  什么事钝化层  什么是ALPAD  什么是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概念搞清楚  什么事钝化层  什么是ALPAD  什么是PA

我不是特别清楚刚接触,应该怎么去查找呢,感谢感谢

网友:
PA是AL下面的孔

网友:
钝化层不需要绘制,PA是钝化层开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