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换工艺后,原来工艺的版图打不开

楼主(2024-04-15):
换工艺后,打开原来工艺下的版图显示这个问题,然后版图原有的Layer都消失了,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吗

网友:
attach 下 pdk库

网友A:
你的cds.lib是不是隐掉原来的PDK库了

网友:
根据提示,技术库里没有“validlayer”的定义,这个“validlayer”代表定义原来工艺的技术文件没有被定义到,进而layoutXL无法对应到。应该是你定义技术文件的环境被破坏了,看看是PDK的链接方面还是项目下定义环境的文件被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ds.lib是不是隐掉原来的PDK库了

是的,因为同时有两个PDK存在会出问题,所以就直接把原来的PDK删掉了。

网友:
那你如果换工艺的话,建议备份,不要在原来库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