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报错:Newton iteration fails to converge

楼主(2024-04-15):
Newton iteration fails to converge at time = 156.488 fs step = 20e-21 s. Disaster recovery algorithm is enabled to search for a converged solution.
PSS报错:Newton iteration fails to converge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newton raphson 迭代方程不收敛,你需要检查一下电路,看看有没有阻抗特点大的点,如开路,或者电容特别大的点,或者短路点,这些都容易导致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ton raphson 迭代方程不收敛,你需要检查一下电路,看看有没有阻抗特点大的点,如开路,或者电容特别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