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 timing path中cell的延时为什么是负数?

楼主(2024-04-15):
请教大佬们

在pt中,报timing path时,为什么有cell的延时是负数?
谢谢。

网友:
也许是前面一级的cell(AN3)驱动过弱,导致cell INV的输入信号transition time过大,延时计算时table lookup的extrapolation出现异常,约束一下max transition time看看;

网友:
crosstalk报出来看看

网友:
前一级cell 应该是驱动了长线或者有很大的fanout,导致输入net的noise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