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移植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4-04-15):
现在需要将A工艺下的电路转换到B工艺,又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呢?skill什么的太难了呀

网友A:
可以直接替换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替换库啊

大哥这个在哪替换的

网友:
按快捷键s可以换lib,但必须确认你前后的工艺库调用的器件类型一致,否则你只能单个类型的去替换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你要换的库的器件放在你自己的库里,换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你要换的库的器件放在你自己的库里,换类型

用replace替换成功了,感谢

网友:
其实快捷键s就可以替换,看你是替换器件还是模块都可以

楼主:
直接按s吗,为什么我什么反应都没有呢,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