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和软复位

楼主(2024-04-15):
sync_reset u_sync_reset

           rst(rst &soft_rst),
           clk(clk),
           sync_rst( sync_rst)
  );

这个模块是用于异步复位同步释放,这样写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功能可能没问题,写法上最好不要在括号内做逻辑。另外如果要串扫描链的话,还得加入scan_mode和scan_rst切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可能没问题,写法上最好不要在括号内做逻辑。另外如果要串扫描链的话,还得加入scan_mode和scan_rst切 ...

在括号写逻辑会怎么样??

楼主:
这样写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影响ec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括号写逻辑会怎么样??

粘合逻辑,可能影响综合优化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合逻辑,可能影响综合优化效果

你是说面积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面积会大一点??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