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FF结构sigma delta调制器功能异常

楼主(2024-04-15):
按照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中的CIFF结构在matlab中建模(二阶两比特量化器),并计算系数矩阵(scale),在matlab中仿真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正常,整个调制器的SNR,ENOB都为正常结果。但是,将电路搭建到cadence环境中,使用实际管子搭建时,跑仿真,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入电压一直存在较大抖动(共模电压1.5V),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电压更是异常(接近电源或者地)。其中积分器的运放在CIFB结构中可以满足指标。各个仿真结果图片如下,求大佬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A:
第二级输出饱和了,看看反馈极性

网友B:
感觉像是过载了,出来的波形应该是脉宽不一样的方波信号啊

网友C:
输入信号幅度给小点试试,然后检查一下DAC反馈极性以及各个开关时钟给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输出饱和了,看看反馈极性

第一级积分器,用的之前做的CIFB的第一级反馈应该没有问题,由于是CIFF结构,第二级需要考虑反馈极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过载了,出来的波形应该是脉宽不一样的方波信号啊

这图是积分器输出

网友D:
在matlab计算系数的时候把xlim减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幅度给小点试试,然后检查一下DAC反馈极性以及各个开关时钟给对没 ...

这个是将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的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入输出,感觉还是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atlab计算系数的时候把xlim减小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atlab计算系数的时候把xlim减小试试

减小了xlim后,修改系数,结果还是不对,如图(从上到下的曲线分别是,第一级积分器输入,第一级积分器输出,第二级积分器输入,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感觉第一级输入电压建立的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将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的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入输出,感觉还是不太对。
...

你这个第二级的io特性就不像积分器,像放大器,看看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第二级的io特性就不像积分器,像放大器,看看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第二级积分器及时序如图所示,CIFF结构第二级应该不涉及反馈极性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将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后的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入输出,感觉还是不太对。
...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做SDM的时候好像也遇到过,但当时各种小问题,我也忘记是怎么改的了。有尝试过对调制器输出采样做FFT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做SDM的时候好像也遇到过,但当时各种小问题,我也忘记是怎么改的了。有尝试过对调制器 ...

我看积分器有问题就没接着跑了,我跑出个结果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积分器有问题就没接着跑了,我跑出个结果看看。

积分器可以瞬态看看电荷转移算的对不,一般这里不会出啥问题。我当时也是从积分器开始检查,然后接着看后了后面的加法器和比较器,加法器也是看的瞬态电荷转移对没对,印象中比较器还有几个周期是比错了,但好像当时出错的原因不在这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积分器有问题就没接着跑了,我跑出个结果看看。

想起来了,是比较器返回DAC那里,虽然是差分结构,但反馈回去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是比较器返回DAC那里,虽然是差分结构,但反馈回去的是一样的 ...

有点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比如VIP>VIN,则积分周期VIP就要减掉VREF,VIN就要加上VREF,如图所示的电路结构,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分器可以瞬态看看电荷转移算的对不,一般这里不会出啥问题。我当时也是从积分器开始检查,然后接着看后 ...

加法器和比较器都检查了,只有一些误差,应该只会影响性能,应该不会导致第二级积分器输出饱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做SDM的时候好像也遇到过,但当时各种小问题,我也忘记是怎么改的了。有尝试过对调制器 ...

将数据导出到matlab做了psd结果如图,功能是正常的,就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数据导出到matlab做了psd结果如图,功能是正常的,就很奇怪。

这不算功能正常,SNDR连一个谐波都没考虑,算上谐波直接小于10bit,有些垃圾论文算SNDR会故意不带谐波,别被带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功能正常,SNDR连一个谐波都没考虑,算上谐波直接小于10bit,有些垃圾论文算SNDR会故意不带谐波, ...

好的,我在找找啥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比如VIP>VIN,则积分周期VIP就要减掉VREF,VIN就要加上VREF,如图所示的电路结构 ...

我的意思是,比较器是全差分输出,那么返回DACP和DACN的要么全是比较器的P端输出,要么全是N端输出,不要一个返回比较器的P端输出,一个返回N端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比较器是全差分输出,那么返回DACP和DACN的要么全是比较器的P端输出,要么全是N端输出,不要 ...

哦哦 我这应该注意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我在找找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这应该注意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我在找找什么原因。

原因找到了,在按照建模时的b1、c1(分别为采样电容/CDAC电容与第一级积分电容的比值)各为2.5时,会在信号输入较大时例如1V(在建模值以内,建模值1.2V),导致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入共模电压偏离且不相等,进而导致运放工作偏离正常状态。而在建模时,按这些系数设定时,建模结果正常,积分器输出电压范围也在正常范围内。现在要增大积分电容的比例,才能保证第二级积分器正常工作,但这就与实际建模不符合了。不知道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建模,电路上的修正。
异常的电路仿真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