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 HBT衬底连接和guardring类型

楼主(2024-04-15):
求助,SiGe BiCMOS工艺的HBT npn晶体管衬底应该怎么连接呀?以及能直接使用和NMOS一样的guardring吗?

网友A:
bicmos npn哪有guard ring,它是三端器件,你看下fab training tutorial。不要上手就开始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mos npn哪有guard ring,它是三端器件,你看下fab training tutorial。不要上手就开始做电路。 ...

可是我所用的工艺库中BJT有bulk接口,LVS报错也显示使用的BJT有c,b,e,s四个端口,那用和MOS管一样的道理用guardring将衬底打通起来连接,这样理解不对吗?

楼主:
【已解决】LVS会计算VSS到衬底的寄生电阻,这需要在原理图中添加subc器件模拟对应的寄生,将所有BJT、NMOS的bulk端连接到衬底,共射极的E端连接到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