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输入时钟加一个控制信号进行时钟翻转DC里面的slcak不对

楼主(2024-04-15):
为什么对时钟加入反相器之后的报告里面的rise edge 不对
Startpoint: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wr_ptr_g_d2_reg[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C')
  Endpoint: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1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C)
  Path Group: CLOCKC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OCKC' (rise edge)                               1.25       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wr_ptr_g_d2_reg[1]/CK (DRNQHDV2)
                                                          0.00 #     1.25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wr_ptr_g_d2_reg[1]/Q (DRNQHDV2)
                                                          0.39       1.64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245/Z (XOR2HDV2)
                                                          0.23       1.87 f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7/ZN (INOR2HDV2)
                                                          0.09       1.96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64/ZN (AOI32HDV2)
                                                          0.08       2.04 f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63/ZN (NOR2HDV4)
                                                          0.15       2.19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62/ZN (INAND2HDV2)
                                                          0.13       2.32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58/ZN (INHDV4)
                                                          0.06       2.38 f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89/ZN (INAND2HDV16)
                                                          0.07       2.45 r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U54/ZN (INHDV16)
                                                          0.06       2.52 f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10]/E (EDQHDV2)
                                                          0.00       2.52 f
  data arrival time                                                  2.52

  clock CLOCKC (rise edge)                                2.50       2.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50
  clock uncertainty                                      -0.20       2.30
  TDC_Data_collection_inst/a2/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10]/CK (EDQHDV2)
                                                          0.00       2.3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5       2.15
  data required time                                                 2.15
  --------------------------------------------------------------------------
  data required time                                                 2.15
  data arrival time                                                 -2.52
  --------------------------------------------------------------------------
  slack (VIOLATED)                                                  -0.37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由于launch reg是上升沿触发,而你的clock一开始是下降沿,所以要等到半周期后的上升沿才触发,这个path是半周期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由于launch reg是上升沿触发,而你的clock一开始是下降沿,所以要等到半周期后的上升沿才触发 ...

那我在DC脚本命令里面可以用什么命令来约束我的clock一开始就是上升沿呀?求解

网友B:
create_clock -waveform {0 1.25} ,waveform指定0~1.2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_clock -waveform {0 1.25} ,waveform指定0~1.25即可

我的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的,然后代码里面用了一个控制信号,让时钟信号进行翻转,然后在跑DC的时候就不对了
create_clock -name CLOCKC -period 2.5 -waveform {0 1.25} [get_ports rd_clk_3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的,然后代码里面用了一个控制信号,让时钟信号进行翻转,然后在跑DC的时候就不对了 ...

是哪里不对呀,没看出来,就是正常路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里不对呀,没看出来,就是正常路径呀

  clock CLOCKC' (rise edge)                               1.25       1.25
这个里面的rise edge它理应在0~1.25的时候为高电平,0应该是作为上升沿,但是报告上面的是1.25作为上升沿,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换一个更小的反相器类型,但是我没有找到更换器件的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的,然后代码里面用了一个控制信号,让时钟信号进行翻转,然后在跑DC的时候就不对了 ...

建议和设计那进行约束的review,或者让他们跑个预综合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clock CLOCKC' (rise edge)                               1.25       1.25
这个里面的rise edge它理 ...

rise edge为什么它理应在0~1.25的时候为高电平,0时刻是高和低对时序有影响吗,rise edge不是代表上升沿触发的意思吗,还是不理解,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检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se edge为什么它理应在0~1.25的时候为高电平,0时刻是高和低对时序有影响吗,rise edge不是代表上升沿 ...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设计中,我在没加时钟反相器的时候slack是正的,但是我一旦加反相器进去的时候,slack就变成了负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设计中,我在没加时钟反相器的时候slack是正的,但是我一旦加反相器进去的时候,s ...

那就不加反相器不行吗,你加了时序更严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设计中,我在没加时钟反相器的时候slack是正的,但是我一旦加反相器进去的时候,s ...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反相器加在了寄存器的时钟路径上,而latch的时钟路径没有反转,就导致时序变差了,CLOCKC'是翻转后的时钟,CLOCK是原时钟,反相器不能加公共路径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设计中,我在没加时钟反相器的时候slack是正的,但是我一旦加反相器进去的时候,s ...

你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launch reg与capture reg都是上升沿触发,而你的时钟是反相的,所以launch clock要在上升沿时打数据,即半周期1.25ns处,然后PT按照最严的方式来check timing,即2.5ns处收数据,你画一下波形就知道了,所以看你设计的意图是什么,搞清楚再去加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反相器加在了寄存器的时钟路径上,而latch的时钟路径没有反转,就导致时序变差了,CLOCK ...

感谢!!!!给时钟加入反相器是设计要求,是改不了的,所以现在就在想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launch reg与capture reg都是上升沿触发,而你的时钟是反相的,所以launch clock要 ...

我现在主要是想在DC里面加一条脚本命令,在不改变时钟周期和反相器的情况下,对于clock network delay 稍微小一点,有这样的命令吗?主要是想把这个slack优化成正值,求解(一个IC初学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