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仿报错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4-04-16):
最近用AMS混仿的时候,会出现Timing Violation的Warning。
平时主要负责的是数字工作,这次混仿的也是纯数字尚未接入模拟电路
Virtuoso显示的是Warning而不是ERROR,不知道这个对混仿的结果正确性有影响吗?
现阶段输出的结果完全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不是违例的影响。
参照rtl仿真波形,在违例的时刻有关键的使能拉高,但是在AMS时没有被执行
如果这个违例会影响AMS混仿结果,请问各位大佬一般需要怎么处理?这里报违例是在调用的门控时钟IP核里,所以感觉是不是存在别的问题?
第一次用混仿,不是很有经验,望各位大佬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大佬

网友A:
clk和使能是verilog-schematic-Verilog这样传到DUT里面还是Verilog-verilog?前一种情况可能需要给输出加延迟,要不然verilog里面同步输出的信号,传到schematic里之后经过一些模拟电路再传进Verilog,信号的延迟就变了。
使能信号是跟clk同步的吗,还是一个异步使能?如果是同步使能,可能要考虑一下综合和布线的时候时序约束或者是Verilog代码是不是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和使能是verilog-schematic-Verilog这样传到DUT里面还是Verilog-verilog?前一种情况可能需要给输出加延 ...

感谢大佬的指导!

整个数字部分都是未经综合,没加约束的,所以这个违例报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处理。
没有接入任何模拟电路部分,都是import的symbol直接相链接,不知道是不是算verilog-verilog?

时钟和使能是同步的

大佬这里说的代码可能有问题,能不能请教下大佬的经验,有什么方向吗?
rtl是正常的,觉得可能是大佬说的延迟的问题;

目前在调整TB,看看调整激励流程和时序有无其他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导!

整个数字部分都是未经综合,没加约束的,所以这个违例报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 ...

1、举个例子,如果每个反相器都是Verilog,上面这种就是Verilog-verilog,下面就是verilog-schematic-Verilog主要看有没有connect model插入到两个Verilog块之间(connect model是AMS仿真器自动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插入的模块,用来做0-1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2、我说的代码问题是代码风格导致综合结果有问题的意思,你们没综合应该不用考虑
3、根据你们的描述,看起来像是IP报错了,而不是你们写的模块报错了。IP有没有给相应的sdf,把sdf反标之后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导!

整个数字部分都是未经综合,没加约束的,所以这个违例报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 ...

如果这俩反相器都是Verilog,上面这种就是Verilog-verilog,这俩一整个东西会整个放到数字仿真器里,这种仿真结果应该是和纯数字仿真一样的。下面那种插入了模拟电路的,就是Verilog-schematic-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举个例子,如果每个反相器都是Verilog,上面这种就是Verilog-verilog,下面就是verilog-schematic-Ve ...

感谢大佬的指导

根据大佬的说明,现在的链接确实是verilog to verilog,纯数字模块间的仿真,暂未接入模拟部分;

大佬说的IP核反标文件似乎没见到,我仔细找找。大佬的引导倒是很有道理,报错在IP核,确实可能是有相关的文件没有引入。
我之前想着IP核是别人做好验好的,以为问题更大概率发生在与之连接的部分,或许找错了方向。

波形上,有一小段跟rtl仿真是一致的,但是在报了违例的后续逐渐跑飞。由此可确定不是内部链接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佬的指点,我先就着大佬现在点的方向多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