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ayout缩放

楼主(2024-04-16):
各位大佬好:
     看到论讨里layout版图缩放通常会用到gds/steam in,  但是都是整体缩放。

       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单向缩放?只缩放一个方向,比如 y不变,x缩小0.7。
          或者有skill编程可以实现? 软件目前用的virtuoso。

网友A:
可以试一试SVRF的shr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SVRF的shrink。

是要用calibre吗?  能否展开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用calibre吗?  能否展开说说?

Shrink
Layer operation
Constructs a derived layer by contracting polygons in the specified directions.
Usage
SHRINK layer [RIGHT BY value] [TOP BY value] [LEFT BY value] [BOTTOM BY value]
好像只能对某一层操作,SVRF文件你在论坛搜一搜就能找到,shrink运算之后输出成gds再导入版图中,抱歉没法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rink
Layer operation
Constructs a derived layer by contracting polygons in the specified directi ...

好的呢,感谢指导。

   我找找看